请教高手--485如何转成半双工的TTL电平

楼主(2010-07-12):
有台仪器,接口是485的

要转换成另一种接口:一根数据线和一根地线来通信;5V-TTL;负逻辑,0V为逻辑1,5V为逻辑0;

怎么搭电路呢?

请教高手

网友A:
485专用芯片

楼主:
max485? 这种是输入输出两个管脚,还有个方向控制...  怎么弄呢

网友A:
花20块钱去买一个485转换器

网友A:
SN75LBC184是美国TI公司生产的一种RS485接口芯片,它使用单一电源 Vcc,电压在3.0~5.5V范围内均能正常工作,可以完成TTL与RS485之间转换。

网友A:
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

但是

我是需要的是TTL半双工通讯,只有一根数据线

你的都是TTL全双工通信

网友B:
485是半双工的,且信号为差分格式,不能只用一根线。

楼主:
LS

我是说~~把485通过一些电路转成TTL电平,一根数据线,收/发;

网友C:
这样行不,
A,接一个上拉接一个下拉
B接一个上拉一个下拉,接ttl数据线,ttl平常为高阻

网友D:
1跟数据线怎么可能通讯,参考地都没有。
AB 2线制485都是半双工的,全双工的485是AB XY 4线的

楼主:
to LS
是一根数据线,一根地线

网友E:
用芯片就解决问题了啊

网友B:
楼主应该将问题描述清楚,楼主的意图应该是将485信号转换成TTL信号后汇接在同一条线路上并进行逻辑反相,这没有什么不可,但前提必须有另外一路IO对485进行收发控制,这时简单将485接口芯片的数据输入输出端口并联即可,负逻辑用软件实现。
搞电路设计不要钻牛角尖,资源不够可以扩充,方法则有很多。

网友F:
max485?这种是输入输出两个管脚,还有个方向控制.怎么弄呢

网友G:
chunyang讲得很清楚了,先用个IC对485芯片进行控制,把信号变成2根线然后再接到你的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