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用中,在上电瞬间MCU会偶尔死机

楼主(2010-07-12):
请问,上电瞬间,MCU的偶尔死机.
当MCU死机时,MCU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即哪些功能是正常的,哪些功能是不正常的?

譬如:这样情况下,看门狗是否在正常工作?启用看门狗能否让MCU重新启动?
         低电压侦测是否正常?

----------------------
本电路,是12V变压器供电进来.通过电阻分压及稳压管处理成5.1V供MCU.
初步分析,可能是,上电的瞬间,MCU得到一个不能使其正常工作的工作电压,致使MCU死机.譬如,MCU可能得到了较长时间的1.0V的工作电压.然后,虽然电压上去了,但是MCU还是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

MCU已经增加了上电复位电路.效果明显.但是,还是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
上电复位电路的 RESET脚并未加二极管到VDD.当然也不排除静电造成的死机.

网友A(点评):
楼主后面有解决吗

网友B:
到底是啥MCU?如果带掉电复位,打开掉电复位试试

网友C(2013-05-02):
我们只要一上电就死机...

网友D:
有些是MCU的设计BUG。
比如NXP的LPC900系列,就有一个BUG,当电源电压掉电,但是残留电压大于0.4V,重新上电,可能死机。
是它内部上电复位电路的一个BUG。也不是每次都死机,一定概率。

网友E(2014-02-13):
关注楼主,最近用TI的一颗MCU也是偶然出现死机现象。

网友F(2022-10-26):
换上 超级 稳定 的 32位 8051, STC32G12K128, 1T 8051, STC8H8K64U, STC 的 优点就是稳定 !STCAI.com

网友G:
stc的公关团队无处不在

网友H:
手机充电之前之后,对手机冲击非常大,是谁的责任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楼主,可以试试 STC8H / STC32G12K128 ,可靠稳定,M3/M4 更复杂,更不可靠 !!!STC 的 优点就是稳定 ! ...

STC或许稳定,不假,但是也不能埋汰M3跟M4吧。谁说M3的就不稳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您 找款 最近 5年的 M3/M4, 跟 STC15W204S/STC8H8K64U/STC32G12K128 比下抗干扰能力,稳定性,
据说 如 你 ...

麻烦你看看我前面是怎么说的,我是说STC稳定,不假,但是你不能说M3和M4的就不稳定,我没有用STC跟M3去PK,我用M0,M3做的项目也不少,特别的电机的FOC控制,出货都几十K了,几年下来,非常稳定,这里我只能说M0跟M3还是稳定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说STC不如M0M3或者M4,麻烦你看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