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遥控器互相干扰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07-12):
我现在买了2个100米的遥控器,进行遥控电机,就是那种类似2262,2272芯片做到遥控。

现在,发现两个遥控器不能同时发送控制信号,比如当我按下A遥控器时,B遥控器就不能在发送。。。。(遥控器不是那种自锁的,即需要一直按着电机才会一直动)(可以肯定不是地址冲突的问题)

我个人分析:两个遥控器估计工作频率都是一样,所以两个遥控器不能同时工作。

接下去,我准备去买一个工作频率不一样的遥控器,来代替。。

这样让两个遥控器工作在不同的频率,这样就不会互相干扰了。。。(比如一个工作在433M,一个工作在315M)
因为时间比较紧迫,所以请大家指点下,我以上的分析是不是正确呢??
如果,方法不行,有没有 什么好的方法?
谢谢!!

网友A:
建议用两套接收装置,遥控器地址码别一样

网友A:
一般成品遥控器可以修改地址码

网友B:
同频就一定会互扰,信号场强差别足够时,强信号会遮蔽弱信号,如果要用两个遥控器就必须区分频率,但如果被控对象相同,那么用FSK数字信道配合适当的协议才是高可靠的解决方法,当然,价格会贵一些。

网友C:
一般成品遥控器可以修改地址码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遥控器的地址码什么的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被控对象不一样的。。。
既不同遥控器对应不同电机的。。。
现在,只是想确认换一个频率不一样的遥控器,是否就不会存在互相干扰了。。。

网友D:
不同的频率应该是可以的啦。

网友B:
那么,区分频率吧,不用在同频上打主意了。

网友A:
在这类遥控器的右下角有六个焊盘,只要这两个遥控器不同焊盘连接,你再找一个同类的接收装置就能运行

网友C:
记得,在遥控车的方案上.

因为遥控车可能会同时在一起玩.因此,遥控车会有不同的晶体配件给客户.

一起玩耍的用户,要分别使用不同的晶体才可以不影响对方.

这个与编解码应该是不同的概念.

网友E:
楼主只是做两个样品?若是批量的话,使用两种频率还是存在同频干扰

网友E:
同频就一定会互扰,信号场强差别足够时,强信号会遮蔽弱信号,如果要用两个遥控器就必须区分频率,但如果被控对象相同,那么用FSK数字信道配合适当的协议才是高可靠的解决方法,当然,价格会贵一些。

请教一下chunyang:在相同的频率下,控制同一批电机,使用FSK数字信道能否避免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
总共就两个遥控器。。。
估计再多遥控器的话,就只能用其他方式了

网友E:
这样啊,我们公司一直在用315M的,一个月大概有2000套左右。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客户也反应过,我们这里的工程师(设计)说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我也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克服这个问题。期待chunyang老师的解答!

网友E:
总共就两个遥控器。。。

完全可以使用433,315两种频率的解决问题;但是LZ想过没有,若是人家也有同样频率的设备在附近使用也会存在问题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唉。。。听天由命了。。。

决定用遥控器的人不是我,我只是提供参考。。

楼主:
我本来是要直接拉线来控制的。。

网友F:
学习中,遥控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G:
使用2.4GHz的好一些。不过,距离一般没有315/433那么远。
使用软件通讯而不是简单地址码,可以实现多路分时工作。
当然成本会高一点(20元一套)。

网友H:
建议数字式.不要占用工频太久.防止别人也这么搞死你...

网友I:
遥控器的频率不能一样,应采用两种频率的。

网友B:
不管用什么类型的信道,只要发生“三同”即同时、同频、同地就必然会互扰,FSK数字信道的好处是频点可以设置很多,带宽占用小,邻频抑制强,廉价的遥控模块多采用声表面滤波器构成三点式振荡器实现,而声表的频率规格不多,密集使用很容易发生互扰,高可靠系统特别是工业用遥控系统应该采用FSK数字信道,声表结构的无线模块是用于廉价玩具遥控的,高档玩具如模型跑道赛车都不能满足。

网友J:
我感觉车子如果一样的话,接收装置也一样了,所以有点难

网友E:
多谢22#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