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控制电路有什么缺点!!!

楼主(2010-07-12):
这是一个控制24v低速电机的电路,可是有好多板子一上电低速电机就转(应该不转的),也找不到那里的问题,所以怀疑是电路设计有缺陷,高手帮着看看!!!

网友A:
你的VCC从哪来的?

网友A:
你不加vcc看看它上电是不转,如果还转,可控硅问题,如果不转,将光耦三极管一端加上vcc,如果上电还转,重新调整三极管外围参数,如果不转,建议在发光管正端对地加一电容

楼主:
我一开始怀疑是可控硅元件有问题,可是换了问题依旧,光耦也换了,还是转,我感觉不是元器件的问题,所以我怀疑是上电一瞬间又一干扰把可控硅给导通了。

网友A:
你把光耦负端和7407脱开来分析是不是上电一瞬间干扰把可控硅给导通

网友B:
没看明白,马达的接口在哪里.

--------------------

马达与100uf并联吗?还是 J2的 1,2脚?

---------------------

你的问题,可能是初上电时,I/O的状态是随机的.因此,有的是高,有的是低.
你是否,在初上电时,最优先处理的是对I/O状态进行设置.

其次:马达,继电器这类东东,最好用续流二极管.

        R3,1M 电阻接 光耦是否应该去掉?若无效果,可把这个R3换成电容接地(若涉及到调速,则不可接电容).再试

   又:电路不完整.看不出来,这里可能还波及到共地的问题!

-------------------

楼主:
我用的低速电机是直接插在J2上的,我用的开关电源有3路输出,35V,12V,还有5V,电机有100uf是并联的,应该是启动电容。应该不是单片机I/o的问题,这次做的板子大部分都是好的,有20%的板子有这个问题。

楼主:
还有R3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C:
估计楼主用的是51,按照RGB的说法试试看

网友B:
还有R3有什么作用啊?
引用 楼主:

设计者的本意,是让B与E保持在一个电位.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B:
我用的低速电机是直接插在J2上的,我用的开关电源有3路输出,35V,12V,还有5V,电机有100uf是并联的,应该是启动电容。应该不是单片机I/o的问题,这次做的板子大部分都是好的,有20%的板子有这个问题。 ...
引用 楼主:

这个还不能证明什么.
要确定,好的板子,无论多少初上电,都是好的.坏的板子,无论多少次初上电,都是坏的,这才可以排除MCU的问题.

因为I/O的初始状态就有一个随机性的问题.

网友B:
估计楼主用的是51,按照RGB的说法试试看
引用 网友C:

也建议,这样先试试.再排查问题

网友D:
有可能就是光耦有问题(外围电路)

网友E:
就是可控硅的问题,楼主看看可控硅的资料。导通后即使3脚没电流但是上路其实还是通的!

网友F:
这个原理图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
如果是我就把R3去掉试试,怎么看它都别扭。呵呵可能我用的光耦没有b脚的原因吧。

网友H:
R3一般上拉作加速用,可以不用的

网友G:
才看到你的这个驱动,电源和地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光耦两边都是VCC,那还用光耦干啥?
光耦的输出信号,和可控硅的阴极,是一个参考地吗?

你的光耦用得看着怎么这么别扭呢?不用射极驱动不行吗?

网友I:
这是电路问题,在上电瞬间新片的电位不定回导致可控硅导通

网友J:
我认为19楼正解。可控硅的控制端应为交流信号分出来的高低电平控制,把二个不相干的二个电源,用一个控制另一个(把自己认为的一个高低电平来控制另一个),另一个电源并不认同是那是一个高电平或低电平。

楼主:
我上电以后测量单片机I/O输出电压是5V,但是7407输出就有6.8V左右,光耦不应该发光的,

网友K:
I/O那边看看是不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今天做项目.正好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便分析了一下原因.想来,我们可能是同等原因.

先不说原因,先请楼主做个实验.然后,我们再探讨.

找出你认为是OK的板子.然后,把电源的一端A 接到板子的 A' 上,把电源的另一端B与板子的B'不停的轻触(即稍一接触就松开,再迅速的接触,反复.....),轻触一会后,把B与B'良性接触好.请观察,轻触期间,马达是否一直保持不动(注意是否有轻微的欲动但动不了的感觉).良性接触好以后,是否会转动.

请说一下实验结果.我们继续讨论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的板子上有三路电源输出,5V,12V,36V,还有24V交流供电机的,你说的电源A、B端,主要指的是哪一路电源,5V是供单片机工作的还是24V交流供电机的?

楼主:
我把VCC断开,电机转,我把R2断开就不转了,可控硅和光耦的质量问题都可以排除,一开始认为这个问题很简单,感觉不是光耦问题就是可控硅问题,现在开来问题越来越复杂?

网友L:
测量一下IO口在不应该导通而导通的情况下电压是多少,51有时候高电平电压不一定就是5V的,有可能4V左右,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会导通可控硅

网友M:
这个电路, 建议一下
1. 可控硅导通控制部分,光耦另外一侧用VCC, 失去了隔离的作用
2. SCR最好 用双向光耦, 推荐一个TLP560
3. SCR导通的调节, 触发脉冲需要满足》Vgt。 电流> Igt, 并有一定的持续时间

网友N:
学习中  请多多指点

网友B:
谢谢楼上的,我的板子上有三路电源输出,5V,12V,36V,还有24V交流供电机的,你说的电源A、B端,主要指的是哪一路电源,5V是供单片机工作的还是24V交流供电机的? ...
引用 楼主:

问题的核心,在于 芯片的启动时间,与电路不同步。芯片的启动时间因片而宜。

换句话说,光耦工作了,但是芯片还没工作。若芯片没工作,请问光耦这部分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假如,MCU的启动比另外一颗芯片时间晚了,会是什么状态。若是MCU比芯片的时间提前了,又是什么状态。

另:同一款芯片的启动时间,个体间也是有差异。

若你的问题也是这个原因,请改变一下控制信号即可

---------------------
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原因:例如:确实有触发信号发生了。电机需要工作。(若是规规矩矩的按键,基本不会有误触发。则不做此讨论)

网友O:
问题8成是处在7407上,这个东西默认输出状态你要好好看一下啊。

网友P:
IO口输入端加个下拉电阻看看

网友Q(2010-08-14):
应该是你MCU上电的瞬间I/O状态不定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