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结之间的结电容和扩散电容

楼主(2010-07-12):
我是新手,看了从零开始模拟电子技术,看到PN结二极管的时候,书本上有说结电容,我就不明白他(作者)怎么知道有“这个电容”,怎么去理解“这个电容”,为什么高频信号不适合二极管?低频的时候或直流的信号就适合了?

楼主:
从容抗的角度上讲,Xc越小怎么就影响PN工作呢?

网友A:
有扩散电容,还有势垒电容.

他是在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实验知道有这个电容的.

高频信号不适用,可以查阅电容的特性,寻找答案

网友B:
外接电容只会越并越大,怎么会变小呢。

网友C:
半岛体---是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导电性能没有诸如银铜铝铁等那强电容---是通交流电阻支流电的还可以蓄电电感---是通直流电阻交流电可以滤波二极管

网友D:
电容对电压有积分效果,将阻碍电压的变化,会增加二极管的导通和截至时间

网友E:
楼上有点道理

楼主:
楼上的,什么叫有点道理,这是新手问的题目,现在我知道了。结电容与扩散电容等等这些电容都容易产生,高手们在画PCB板的时候都会考虑这些,所以有什么EMI,EMC等电磁特征,它们要尽量小。减少干扰。还有高频和低频的区别,Xc=1/(w*c),高频容抗减少,这样极间电流增大会烧掉三极管。相反则好。  以上个人理解,不知道是否对,请大家签定。。。。

网友F(2011-07-07):
回复 网友B:
但是势垒电容和扩散电容的大小并不是不变的啊,会因为外加电压的不同而改变,所以在不同的外加电压条件下有可能越并越小

网友G(2020-12-15):
结电容会影响管子的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