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标识符、过滤器、屏蔽器之间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0-07-12):
CAN标识符、过滤器、屏蔽器之间有什么关系?

楼主:
看了好多遍资料,也没搞明白CAN的标识符、CAN接收过滤器和CAN接收屏蔽器之间有什么关系,单独看都明白,一旦联系起来就糊涂了。在一个主控制器对多点通讯网络中,它们各自如何配置,主机要想发信息给所有的从机,和主机想发信息给某个特定的从机,应该怎么配置这几个寄存器呢?

网友A:
CAN节点通过标识符来识别CAN帧是不是自己想要的,识别方法就是通过滤波屏蔽寄存器的设置来完成,接收滤波寄存器设置了标识符每位的值,接收屏蔽寄存器一般有相同的数量匹配接收滤波寄存器,规定接收滤波寄存器标识符每一位的值是否需要进行匹配,比如芯片设置有6个接收滤波寄存器和6个接收屏蔽寄存器,从总线上接收CAN帧,然后依次将收到的CAN帧标识符与6对接收滤波和屏蔽寄存器进行匹配,符合某对接收滤波和屏蔽寄存器要求了,就停止匹配,将数据接收到对应的缓冲区中.
例如设置某接收滤波寄存器00000000001(11位),接收屏蔽寄存器11111111101(11位),则该对组合会拒绝接收00000000011和00000000001之外所有的标识符对应的CAN帧,因为屏蔽器规定第二位(为0)以外的所有标识符位要严格匹配(与滤波器值一致),第二位的滤波器值和收到的CAN标识符第二位值是否一致都可以.
不同的芯片滤波屏蔽寄存器的运行方式不太一致,至少我用过的AT90CAN128和MCP2515差别就很大,不过原理都一样.

网友B:
初学CAN的朋友应该都会遇到我这样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一个节点向网络中发送一条信息,所有的节点都能收到,收到后每个节点将收到的标识符自行与自己的比较,符合的才接收,过滤器和屏蔽器决定标识符中哪些位参与比较,也就是说有些位可以不参与比较就直接接收,这很有用,比如,11位的标识符不可能都用来标识下位机号,你一个网络不可能连接那么多节点,11位的标识符有点浪费,我们可以将最高3位用来表示所发送的数据类型,在接收点设置滤波器和屏蔽器只比较节点号部分,先将数据接收下来,在将最高3位拿来判断是什么数据,我的试验结果是RXB0SIDH会被发送端的TXB0SIDH修改,判断RXB0SIDH的最高三位即可知道接收的数据类型,以上是我这几天的学习结果,希望大家共同讨论。

网友C:
如果不做這個硬件濾波,也可以使用軟件來解析地址,決定是否需要處理收到的報文,不過這就會增加CPU的開銷,所以,合理的設定硬件的mask & filter,可以節省很多CPU時間。

楼主:
有的芯片模块中没有验证滤波器之类的东西把,还是叫的名字不一样!

网友D(2011-03-10):
只有标识符,屏蔽寄存器之说吧

网友E:
楼主弄明白了吗?可以问我!呵呵

网友F:
恩,受益匪浅

网友G:
介绍的很清楚

网友H:
刚开始学CAN,学习了

网友I:
大家解释的很好啊

网友J:
协议很强大的!看吧!

网友K:
手册上写的应该比较明白的,你要不把相关段落搬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L(2014-02-14):
学习了,北京用户和想实习去 说的对

网友L:
6019也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