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求助

楼主(2010-07-13):
各位大虾

我现在正在DIY一个钳形电流表
目标参数是测量mA至十安级电流
传感器是买的钳形表表头
前期测试了表头的工作曲线
在温湿度允许范围内
表头的线性度比较好

让我郁闷的是
变比为2000:1
一次1mA电流时
二次输出仅仅0.5uA
而且带负载的能力很小
串入一个电阻
居然没电压
请教这下一步是用电流放大器呢
还是选用OP07这种常用放大器
现在实验条件相当艰苦
郁闷

我咨询了厂家
说台湾富晶有数字万用表解决方案
请教高手
有别的解决方案吗?
二次的电流范围为0.5uA~20mA

网友A:
用运放做个 I-V转换电路基本就可以了啊,不需要传感器有带载能力啊,OP07 完全可以了

楼主:
我接入op07  信号被淹没了  阿门  继续改进

网友B:
可以试试专用的电流检测放大器

网友C:
目标参数是测量mA至十安级电流
传感器变比为2000:1             :dizzy:
明显是选错传感器:lol

楼主:
这个主要还考虑了保护

故障时  故障电流为百安培级
不能烧掉二次吧
选用高变比

网友D:
考虑保护也不用2000:1.考虑前端用取样电阻,后端用仪表运放来实现,中间用开关切换仪表运放的GAIN.

网友E:
mA至10A,10000倍啊,范围太大了,按LS的法子搞个测量范围切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