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互补导通的电流走向和力矩方向疑问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7-13):
无刷电机是120度的三个霍尔结构
现在用三对带死区的互补PWM信号进行驱动
假设某一时刻,Q1/Q4  30%高电平,对应的Q2/Q3 70%的高电平
这个时刻,力矩怎么分析呢,电流方法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觉得很疑问。下面是我分析的思路,请大虾指出问题所在
假设先是Q1,Q4 30%高电平的时候,那么电流方向从A流向B,经过2us的死区时间
轮到Q2/Q3 的70%高电平,那么电流方向应该是从B流到A,
从这样分析可以看出,流过绕组的电流方向是相反的,那么产生的力矩也应该相反吧
从这样分析,当占空比50%高电平的时候,力矩相反,电机应该转不动了吧?
可实际上我发祥,人家做的驱动电路里,照样可以转动的,我这里的分析到底哪里犯了重大错误呢
请高手指点。

楼主:
之前的 分析基本上没有错,经过验证得到,50%占空比的 时候 速度 是 最慢的
当互补导通到10%  90%的 时候速度达到最大。

用这种方法驱动的电机似乎很少,网上也找不到相关资料。
完全不知道哪些地方需要注意,看来只能是自己摸索了。

楼主:
感觉21IC的 人气怎么下降这么厉害 这样的帖都没几个人关注啊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好久没有上网了, 看来这位兄弟很钻研啊.
正好本人做过这方面的设计, 有所了解, 不妨拿出来交流一下.

第2 贴的分析, 虽然不无道理, 但片面了点. 因为:
电机(三相电机) 是三个互相藕合的三个绕组(不管是三角形还是星形).
单独只分析 Q1, Q4 的波形, 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单独分析占空比, 也不能说明问题.
比如说:
电机有三个接线端子 A,B,C  应该放在一起考虑.
为了简单说明问题, 假设就分析 A,B 两端, C 端子断开.
如果都加 90% 的高电平, 会是怎么样呢, 回答是没有电流.
是的, 虽然占空比很大, 但是两个端子同时处在同一电位, 所以没有绕组电流.
但是, 这样的回答里还有个问题, 因为没有考虑这两相的相位关系.
如果相差 180°, 那还是会有脉动电流的. 如果 50%的高电平, 又反相的话,
可以产生最大的脉动电流, 理论上说, 如果这个电流跟转子的位置对应上的话,
可以产生很大的转矩.
当然, 在采用高频载波的 PWM 调制 FOC 控制中, 三个端子都是同相的,
所以, 在占空比相同的时候, 不会有电枢电流, 电机不应该转才对.
总之, 你的错误应该是孤立地分析一个端子, 而没有放在整体看.
另外, 绕组是个电感, 电流不突变. 绕组中的电流是否产生转矩, 以及其正负,
还跟绕组在磁场中的位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