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怎么设计啊?

楼主(2010-07-13):
请教 高频变压器怎么设计啊?看了些资料一大堆计算公式,有点头疼,
假设知道输入,输出,和工作频率后就可以设计变压器了吗?

网友A:
差不多的 其实我前段时间也是像你这么郁闷
你大致估算下功率 算出铁芯 然后按公式来就可以了
公式算的只是个大概的

网友A:
不过要精确的我就不懂了

楼主:
就是说都要算出那些数据,要给变压器厂家什么参数?

网友B:
给厂家一般要磁芯规格、线径、匝数、绝缘、各绕组分布(位置)、如果有气隙气隙多大或者电感量,等等。
好的变压器厂家可以帮你计算,当然,要加钱的。

楼主:
谢5楼,这些信息就够吗?有没有比较好比较简单的计算方式

网友B:
变压器设计是开关电源设计中最复杂的部分,所有可以找到的计算公式或计算方法或计算软件均不够准确。
本站“在线工具”栏中就有计算软件,但我并不推荐使用。
最好是看赵修科老师《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这本书,全看明白了,也就会设计变压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