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问问SD卡和MCU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0-07-13):
MCU是5V供电,因为还要接LCD(5v),所以在SD连接上用了一块电平转换芯片,以SPI方式连接SD卡, 找了点资料看了下. SD卡的DI/CD引脚还有回应(回应时是否为输出?)的功能,不知道怎么接了. 目前接线如下图,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双向接口不能简单的用一片电平转换片,其方向性会阻绝信号,任何时候,只要同一时刻存在两个方向的信号,就必须各用一片转换片。不过楼主的需求中MCU和SD卡可以直连,只要MCU的IO不是强上拉的就行,即便是,串个电阻即可。

楼主:
是强上拉啊, AVR的端口, 中间串电阻可以吗?

网友B:
传个电阻就行了,没必要这么复杂

网友A:
AVR的端口支持强上拉,但只要不配置成强上拉就是默认的弱上拉,防止万一,串个电阻就是,但也要先弄明白为什么。

楼主:
串电阻会不会长时间使用对SD卡造成损害?

网友A:
不会,你的担心从何而来?

楼主:
电压过高啊, 如果SD卡的的输入端是高阻的, 则5V电压会经过电阻直接加在SD卡芯片上

网友A:
电阻会降压的,SD芯片的接口存在钳位二极管,而弱上拉本身就是靠电阻实现的。

楼主:
哦,这样啊,那谢谢啦,可以结贴啦

网友C:
留下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