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继电器触点保护

楼主(2010-07-13):
请教:用两只继电器的转换触点控制单相异步电动机的正、返转,电动机1.1KW,用什么电路保护继电器的触点。

网友A:
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要换用接触器,用继电器来带接触器,继电器的触点做RC消火花即可,接触器触点无需处理。如果有防爆要求,则需选择本安型器件。

网友B:
你也可以用无触点的可控硅来做,但是需要对可控硅作保护处理。防止尖波击穿可控硅。

网友C:
一般用RC,或者不用都没有问题。

楼主:
我现在就是没出问题了才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