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单片机在下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0-07-13):
自己焊了个实验板,用的是AT单片机,我用豆子的“笔记本好帮手”(一种支持在线下载的小板子)在线下载能够正常显示,可去掉后,直接外接电源,就不正显示了,同一个单片机,里面的程序也没重新下载,这是为啥?

网友A:
可能是因为掉电的原因。你可以去问下你买板的那个店看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