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丢失最高位

楼主(2010-07-13):
串口usart1接收,丢失最高位,我用的是stm32 103,0x88 变成了0x08
请问是什么问题。用mdk3.2的库,keil环境

网友A:
估计你的配置有问题。

楼主:
这个配置我是例子上考过来的,还有问题?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speed; //19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bits;//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网友A:
检查配置时要同时检查上位机的配置。  如果配置正确,就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楼主:
上位机是电脑,串口调试软件

网友B:
如果配置有问题,也不可能只是最高位有问题,楼主确定只是最高位有问题,我感觉是波特率设置的问题,但不应该是只是最高位有问题

楼主:
fa fa fa 98 变成了7A 7A 7A 18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从现象上看,肯定是PC端的配置不对。

楼主:
pc端发出来是对的,我是stm32跟传感器通讯,PC和传感器通讯一切正常,用的是同一个软件(pc),手工输的数据。传感器发给stm32接收不正常,然后这个软件(pc),直接发数据给stm,发什么,回什么,回过来就不对了。发是16进制格式,回过来是字符串格式 发数据:0xfa fa fa 98 回过来是字符串7A 7A 7A 18

网友A:
pc端发出来是对的,我是stm32跟传感器通讯,PC和传感器通讯一切正常,用的是同一个软件(pc),手工输的数据。传感器发给stm32接收不正常,然后这个软件(pc),直接发数据给stm,发什么,回什么,回过来就不对了。发是16 ...
引用 楼主:

看不懂你的操作过程,哪里出错。请用1 2 3 4,按顺序把操作过程说清楚,指出哪一步有问题。

你不把问题描述清楚,不要指望别人能给你有用的帮助。

网友D:
还在纠结,肯定是配置出问题。顺便提一下,若含有奇偶校验位时,且是8位数据位,请用USART_WordLength_9b.

楼主:
我查过了,问题找到了,是我程序问题,最高位被取掉了,有个莫名的and 0x7f ,我查了好几天,都是copy的问题。谢谢大家。真是不好意思。

网友E:
其实可以避免这种低级错误,加快调试过程,节省时间。
用下面这个软件帮助调试就不会出现你上面说的走弯路问题。马上可以辨别出是你自己的程序错误还是单片机程序错误。

see link below: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网友F:
COPY会害死不少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