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20v输入电路的问题

楼主:
问大家一个问题市电输入(220V输入)和市电输出(220v输出)问什么要加一个电路,不能直接输出吗?(电路如下图),大家会请讲讲原理,本人不太懂,希望大家能说说这个电路的功能。其中45这个标志是继电器,这个电路在我们板子上的功能是测试是否有市电的

网友A(2010-07-13):
市电220V可以直接输入,再直接输出.例如,你家用的电灯泡.就是 220V直接输入到电灯泡里.

从你的这个电路图来看,用电器需要的不是220V输入.而是一个直流输入.所以中间加了这么个电路.

这个电路,其中,C4用来降压的.其并联R7是为C4泄荷的. D3,D4用来半波整流的.然后,用稳压管稳压输出,再经过C3,C5退耦,把电源搞的干净一些,然后开始供级用电器.这时,两端电压基本等于稳压管的标称电压值.

当然,如果你取大地为0电势,这时的电压应该是170多伏,而不是几伏.因此,理解一下电势参考点的相关概念较重要.正如,你在一楼,看三楼的MM大约有6米远,但是你站在二楼,看三楼的MM大约只有3米远.关键是看你站在哪儿!

另:这种方式降压获得的电流较小,驱动一两个继电器,也许可以.再多,可能就不能同时驱动了.

这样解释,不答是否简洁易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了告诉你那个45标志是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你说的是对的,主要是利用继电器来控制电路的输出,看看是不是有市电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