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塞尔滤波器分析

楼主(2010-07-13):
这个贝塞尔滤波器的频率特性如何分析?其参数关系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这个不一定是贝塞尔滤波器。这个电路只是一种叫做salleykey的滤波器电路形式,根据参数的不同组合,可以做成多种形式的滤波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不一定是贝塞耳滤波器,只能肯定是二阶低通滤波器。
不同电路参数,可能构成各种滤波特性的滤波器。

网友C:
性能指标要求高不高?军品还是工业级

楼主:
这个电路的输入与输出关系是什么?怎么分析?

网友D:
电容写为1/sc,根据运放虚短求出输入输出关系的传递函数。

网友E:
具体要找本工具书查参数,最近我就在学,看得头大(身边没人可以请教),泪流满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