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2片74ls164 驱动12个继电器是否合理??请教了

楼主(2010-07-13):
51    io口驱动12个继电器不够用  想起来了74ls164

用2片74ls164 驱动12个继电器是否合理??任一时刻只有一个继电器闭合.

考虑这么多继电器,有必要在164输出级再接上个驱动uln2003吗??

本人没继电器使用经验,还望大仙,和各位大 法师指教

网友A:
最好加上2003

楼主:
加上的话 电路复杂了  故障的概率也大

我想如无必要 不加不是简单可靠些呀

网友B:
2003加上的话也就加一芯片而且2003用了这么些年,估计加了故障率也不会怎么的不一样!!就是成本和是不是非得要才是关键
关注……

网友:
74ls164能带动继电器?

网友C:
必需要加

网友D:
LS器件的带载能力和耐压均不足,要加驱动。

网友E:
加了驱动164也不行,没有输出使能控制,移位时引脚状态会相互干扰。

楼主:
to ls:若164不能  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F:
会出现正如8#所言的问题。所以,要选择一个带输出使能和锁存的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网友A:
楼主何不使用译码器

网友G:
TPIC6B595

网友H:
推荐用595或者573
164可能会导致继电器误动作。。。。

另外,一般都要加ULN2003做驱动的吧

网友G:
用TPIC6B595,不用加驱动了。

网友I:
串行方式最好用74HC595+ULN2003的方式,如果继电器驱动电流很小,也可以去掉ULN2003,但须另加续流二极管(面积不一定比ULN2003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