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 1526-EVAL DAC 触发DMA传输失败

楼主(2010-07-13):
DAC触发(选择软件触发SWTRIG)DMA传输使用的是DMA的3号通道,我一直无法触发DMA传输。
改用TIM2_CC2触发DMA的3通道即可正常工作--由此可以排除我的DMA 3通道配置有问题而导致出错。
有没有人知道为何DAC置位SWTRIGR寄存器的SWTRIG位无法触发DMA 3通道传输呢?
以下是我配置DAC的代码,大家帮帮忙给出出主意...
CLK->PCKENR1=0x81; // DAC and TIM2 clock enable
CLK->PCKENR2=0x13;// DMA1,timer1 and ADC1 clock enable
DAC->CR2=0x10;  // enable DMA
DAC->CR1=0x3e;  // DAC trigger by SWTRIG and DAC channel trigger enable & output buffer enable
DAC->CR1|=0x01;  // enable DAC
DAC->SWTRIGR |= 0x01;   // software trigger the DAC convert

网友A(2011-03-29):
我看到手册上“DAC DMA request”一节里写道,
A DAC channel DMA request is generated when an external trigger occurs while the TEN and   DMAENx bits are set.
弱弱的怀疑,另一个意思会不会是说只能外部触发?软件触发不行?

或者说,软件触发标志位SWTRIG1每次置位触发转换后,当DAC_DHRx寄存器值被装载进DAC_DORx寄存器时,SWTRIG1位是被硬件清零了,这样是不是DMA每传输一次数据,就得重新置位SWTRIG1?

偶也正在学习STM8L,楼主能否把TIM2_CC2那个成功的程序的发到我邮箱呢?小弟不胜感激。。。
73458325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