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会锁死吗?

楼主(2010-07-13):
上电时能正常通信,但过一段时间就死活通信不成了,单片机复位也不管用只有断电再上电才行,就是断开MAX485的电源才可能复活,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这是电路图

楼主:
因为在测试阶段,只有两个从机(点),一个主机,另外为了观测数据从计算机串口转换一个485连接到了总线上,这个转换器从市场上买的从串口窃电那种,当无法通信的时候可以发现计算机可以正常的观测到主机发送的数据。

网友A:
会出现闩扣效应,跟电路设计和外部干扰的引入有关。

网友B:
R29,R30是什么电阻?PTC?

网友B:
你测试时共有多少个点?
有没有试过PTC 都短路来试下,如果R31也是PTC的话,也短路掉它,试下?

网友C:
量一下R32两端的电压看一下

楼主:
没有R32,R31没有焊,通信时没用,我就是桌面上连接了两个点,很近的。

网友B:
没有R32,R31没有焊,通信时没用,我就是桌面上连接了两个点,很近的。
引用 楼主:

R31没有焊吗?是说节点间没有"共地"吗?实际上是需要共地才可靠的。
但是你只有两点,距离又如此短,还是有问题,比较奇怪。你还是先共地再试下吧,说不定就OK了

网友D(2010-08-20):
电时能正常通信,但过一段时间就死活通信不成了,单片机复位也不管用只有断电再上电才行,就是断开MAX485的电源才可能复活,
如果描述没错。建议找个正规代理要2个IC。485这种东东,比HD90版本 RMB还多。呵呵。

网友E:
好像少个120R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