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的PK:最早的便携式示波器和最先进的现代示波器

楼主(2010-07-13):
有意思的对比:看看最早的便携式示波器和当今最先进的示波器

上市时间:1946
型号:泰克511型示波器
重量:约22.5千克

主要特性:10~10 MHz的脉冲观察,带有触发扫描功能,最快的扫描速度为1微秒/区(够低端的,呵呵)
价格:795美元(便宜啊!)
(主要元器件:30根真空管,20个晶体管)

楼主:
型号:泰克MSO70000系列
主要特性:最高性能的混合信号示波器,一体化的数字和模拟综合分析功能,20条数据捕获通道,4 –20 GHz的4通道模拟带宽,250M点的记录长度及50 GS/s的模拟采样率,12.5 GS/s的数字采样率......
上市时间:2009年9月
重量:xx千克
价格:最高配置>200,000美元(性能高端,价格也够高端的!)

网友A:
虽然是好几十年前的东西了,看人家那工艺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B:
1946年晶体管还没有发明呢,那时的电子设备都是纯电子管的。

网友C:
一家公司能在一个甲子的时间内持续保持技术领先,泰克真牛!!!

网友D:
一台设备抵一辆豪华跑车!还是以前的设备便宜啊,估计也是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吧!

网友E:
一台设备抵一辆豪华跑车!还是以前的设备便宜啊,估计也是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吧!
引用 网友D:

795美金在当时应该也算昂贵了吧!更何况这么高带宽和精度的设备技术含量那是相当高滴,贵有贵的道理,呵呵。。这个型号的低配也超过7万美元。

网友F:
对于一般的设计来说完全没必要用这种设备,我现在用的还是那种老款CRT,估计比我的工龄长几倍,感觉还是模拟的舒服,哈哈。。。。

网友G:
对于一般的设计来说完全没必要用这种设备,我现在用的还是那种老款CRT,估计比我的工龄长几倍,感觉还是模拟的舒服,哈哈。。。。
引用 网友F:

模拟示波器毕竟有局限,淘汰是肯定的!

网友H:
45年的黄金价格是30多美刀,按现在的金价折算795也算是高价了

网友I:
模拟示波器电子线路技术要求高多了。我上大学时候讲解的原理中,就包含延迟线的部件。不知道现在还有什么设备用这技术?

网友J:
如果去了通胀,两台价格是一样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I:
以前的彩电里也有延迟线,不过现在数字化了,想要延迟,不是更容易?

网友L(2010-08-19):
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可是实力啊!

网友M:
chunyang说得非常正确,1946年还没有晶体管呢!

楼主:还没有电子管的时候,就有示波器了。不过,那时的示波器最多只有几kHz带宽。

网友N:
示波器最伟大的革命就是触发的发明吧,好像是泰克发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