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2378,使用USB时,晶振能用11.0592MHz吗?

楼主(2010-07-13):
需要用LPC2378做一个USB的SD读卡器功能,看了ZLGBBS上一位管理员答复说使用LPC1766必须使用12M相关晶振,我想知道LPC2378是否如此,由于需要使用串口不想改变晶振,故如果11.0592不能使用的话,我想问问有什么好的办法,有哪些专用的SD读卡器芯片可以帮我完成该功能,谢谢!

网友A:
你掂量下,串口的精度和USB的时钟精度谁高谁低就清楚了,12M晶体并不是做不出串口的,并且精度还可以非常的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昨天用11.0592试了下 也可以使用USB,不过数据量小,大了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隐患。ZLGBBS上面是说必须要用12M的,建议我12M时用小数分频器才得到较准确的波特率

网友A:
USB对时钟要求高得多,你就将就这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