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采样时间疑问

楼主(2010-07-13):
:oAD的采样时间SampleTime,从1到239Cycles,请问这对精度有影响吗?比如说1Cycles和7Cycles?

网友A:
怎么说呢?这个问题不是简单问题,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的讨论:
https://bbs.21ic.com/icview-107212-1-1.html

网友B:
个人觉得对精度没影响,只是影响采样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学软件出身就是悲剧,里面好多硬件术语看不懂:'(
大概意思就是根据我的AD输入来选择采样时间,是这意思吗?

网友C:
这个AD SampleTime是不是就是  信号学里的采用间隔时间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唉。。学软件出身就是悲剧,里面好多硬件术语看不懂:'(
大概意思就是根据我的AD输入来选择采样时间,是这意思吗?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也是学软件,比较缺乏硬件方面的知识,:L

按我的理解,AD采样时间的选择与信号源的阻抗相关。

楼主:
有些了解了
呵呵,先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