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自制PCB!

楼主(2010-07-13):
我想自己DIY个PCB板,用热转印的方法,没有压膜机也没有电熨斗,只有热风枪。不知道可不可以!
请大家给个主意!谢谢!

网友A:
热风枪压块铁板就是电熨斗了

网友B:
油纸+电熨斗+打印机
1:把你的PCB打印到油纸上
2:把打印的油纸放好在铜板上
3:电熨斗熨 打印的油纸和铜板
4:把熨好的铜板仍三氯化铁的水里(最好热水)就出来了你要的PC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我现在就没有熨斗呀!方法我会的!

网友C:
找个不锈钢茶缸,装上热油,或者木炭

网友D:
如果是简单板子,飞线算了。
比较复杂,打板吧。

网友E:
做快板也费不了几个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