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13):
“信号幅度变大,振荡的基极电流也变大。。。。。”
   一,幅度变大怎么就影响振荡管的基极电流?
   二,振荡管是三极管吗?怎么会有基极?
   三,就算上面成立了,基极电流增大,怎么就影响B?公式不是这样表达的嘛?
     IC=B* IB,当IB增大,B也不一定减少啊?要IC一定的时候才能成立吧。
   四,IB越大,B越小,B越小则信号幅度就降低了?
       要是上面几点成立了,再下面的句子我就看懂了。
请同仁们帮我解释下4点。

网友A:
振荡管还是第一次听说,猜测应该是三极管加一些其它的器件组成的吧。
.1、基极电阻不变,加在基极的电压增大了,基极电流自然增大
3、三极管的β在Ic很大时会减小
4、Ib=Ic/β, Ic减小了,Ib就小了。

网友B: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并非常数,是随Ic变化的。现代的管子,工作电流很小都可以有足够的电流放大倍数,但工作电流很大时电流放大倍数确实要减小。

楼主贴出来的图,不知道是哪本书上的。
绝大多数情况,振荡电路不会工作到管子的电流放大倍数减小的地步,稳幅是由于管子工作到非线性区(饱和与截止)。某些RC振荡器则是设计了专门的稳幅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Tyw的藏书,《从零开始学模电》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