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1114可配置成OTP加密?不会把芯片搞废吧

楼主(2010-07-13):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可以使用IAP把芯片里面的代码擦除,应用程序里面需要留此“后门”。
--以上没有经过试验,请自行把握风险。
:lol

网友B:
俺第一次听说有"OTP",震惊,不错~~~

网友C:
修改。

在用户程序中通地调用IAP或ISP命令擦除或串口更新FLASH。
如果用户程序中没有此“后门”(利用IAP擦掉芯片中第0扇区就可以再次ISP) ,那么CRP3加密后,芯片真的是OTP了。

网友D:
可以通过编程搞废芯片?那芯片肯定能把自己的出场编号传给程序了?

网友B:
在用户程序中通地调用IAP或ISP命令擦除或串口更新FLASH。
如果用户程序中没有此“后门”(利用IAP擦掉芯片中第0扇区就可以再次ISP) ,那么CRP3加密后,芯片真的是OTP了。 ...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些不解,不过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