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稳压电路,输出多少V?

楼主(2010-07-13):
看图,并解释下,D1稳压后是5.5V,而D2没法稳压了吧?因为D1为5.5<8.5不起稳压。

网友A:
两个电池串联之后的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
还是有点不明白,楼上的意思就是相加 是14V,可我要知道理由啊,能否分析下,知道这个简单,可我不会。

网友B:
可以按着你的说法这样解释,不过并不是从原理上来解释的
假设像你说的D1稳压后的电压不足以使D2工作,那么D2就相当于断路(非常大的电阻),那么反过来,D1因为没有工作电流也不能稳压了。

网友C:
输出还是10V,对不对哦

网友D:
10V   必须的

网友E:
Ui,楼主说的是“有效值10V”,那就是交流电压了,而且图中也有个交流符号。
若如此,输出端电压正负幅度不等,是不对称波形。正向幅度(峰值)14V,略削一点顶,反向幅度约1.4V,削底。

楼主:
7楼,我看的是从零开始学模电。Tyw的藏书。
   上面的答案是14V,能否解释下?:D //正向幅度(峰值)14V,略削一点顶,反向幅度约1.4V,削底//这个看明白了,就是不知道为上面是14V呢?

楼主:
“为上面”---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10V

网友F:
稳压后的有效值不可能超过10V吧

网友E:
8楼:
为什么是14V?
当然是5.5V+8.5V=14V啦。

网友G:
8楼:
为什么是14V?
当然是5.5V+8.5V=14V啦。
引用 网友E:

请教老师,若是两套这样的管子串联,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28V?

网友B:
稳压管串联,稳压值相加就可以了

网友H:
做个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I:
不会吧,输入只有10V啊,稳压管又不会加电压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B:
我认为14楼这个观点是根本,大于这个串联稳压值,就稳压,否则就什么也不做,两个稳压管子相当于断路,可以多种情况排除的:比如D1稳压,D2不稳压,电流不对~

网友E:
13楼:
若是想要用四个稳压管得到28V电压,不要用5.5V和8.5V的管子,应该用四支7V的管子。理由是6~7V的稳压管温度系数比较小,超出这个范围的稳压管温度系数都比这个范围内的稳压管温度系数要大。
此外,若是要得到28V电压,供电必须超过28V,比方说35V。

16楼:
输入是交流,题目没有说波形,一般情况,假定其为正弦。那么10V有效值,应该是14.14V峰值。正峰值时稳压管微微击穿,波形略微削顶。若波形不是正弦,本题结果不能确定。

网友E:
17楼:
两支稳压管串联,不可能“D1稳压,D2不稳压”,因串联电路中两管电流相等。

网友K:
那两个稳压管串联主要目的是防止输入过高时输出超过14v,如果输入低于14v,输出就是输入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算术肯定知道的啊,就是不明白D2怎么也稳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白了,还是基础知识啊,串联电流相等,并联电压相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选择4个管子,6--7V的这个理由很准确。温度系数也被maychang老师考虑上去了。

网友L:
应该是10v吧  既然有一个管子不同那么就可以认为是断路   断路的话  那个电阻可以忽略
所以就是电源电压10v
当然  交流的话另当别论

网友M:
14V 1.4V

网友N:
可以按着你的说法这样解释,不过并不是从原理上来解释的
假设像你说的D1稳压后的电压不足以使D2工作,那么D2就相当于断路(非常大的电阻),那么反过来,D1因为没有工作电流也不能稳压了。 ...
引用 网友B:

ret:赞成

网友O:
不一定,虽然ui的有效值是10V,但没给出ui的表达式或波形,故uo的值就难讲了。

网友P:
垃圾题,拜托不要发这种没有意义的帖子啊!

网友Q:
在实际运用中,如果选择不到稳压值符合要求的稳压管,也可以使用稳压值较低的稳压管串联后,来获得所需的电压值。上图所示电路就是利用两个稳压管串联后实现稳压的,此时,Vo=VD1+VD2.(所以上面电路中VO=14V)

网友R:
加载时小于10V.

网友Q:
这个电路的稳压原理是:当输入电压VI上升而引起VO也上升时,流过稳压管的电流必然增大,使得限流电阻上的压降也增大,从而抵消了VO的升高,确保输出电压VO基本不变。也就是说,当输入电压升高时,升高的电压将全部降在R两端,而VD1+VD2两端电压基本不变。反之,vi降低引起vo下降时,则稳压管电流急剧减小,使得r上的压降也减小,从而抵消了vi的下降,确保vo基本不变。由此推测vo 基本保持在VD1+VD2=14v.。

网友S:
齐纳二极管只有处在雪崩击穿状态下才有稳压作用。
在输入电压小于击穿电压之前,管子处于反向截止状态,漏电流很小,和断开无异;
发生击穿后,管子两端的电压值在很大的电流范围内保持基本不变,变化的电压都降落在限流电阻上。

网友S:
10V有效值如果按正弦算的话,峰值几乎就是14V,对正半周看不出影响;负半周被两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钳位到1.4V左右。

网友Q:
不好意思!刚才在30、32楼发言时,忽略了vi<VD2+VD1,现做补充!
  如果VI>VD2+VD1,那么30、32楼是完全正确的,输出就为VD2+VD1!!
但是现在VI<VD2+VD1,VO就只能是10V。
高手指点,两只管子都被截止了。不过自己也不清楚如何截止的,正在翻书之中。。。
谅解!!

网友G:
13楼:
若是想要用四个稳压管得到28V电压,不要用5.5V和8.5V的管子,应该用四支7V的管子。理由是6~7V的稳压管温度系数比较小,超出这个范围的稳压管温度系数都比这个范围内的稳压管温度系数要大。
此外,若是要得到 ...
引用 网友E:

既然说到了稳压管:

  再请教老师一下,稳压管是否有输出功率的参数.

   如图:

   这是一个 12V经电阻分压 经稳压管 稳压会获得一个5.1V的电源给芯片及LED工作. 当LED启动时,经测量芯片的电压,马上从5.1v变到3V左右.显然是LED影响的.(另:LED相当于是与芯片的并联.即理论上,LED的电压应该与MCU的电压相等)

   能否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现象!

   其他说明:若 将R6更改为75欧姆,R7更改为5.1K.则LED工作时,对芯片的工作电压没有影响.只是 静态功耗很大(70ma左右),同时,发热很高(长时间,会烫手).没有细查是 75欧姆的发热高,还是 5.1K的发热.粗想,应该是75欧姆的发热.

  因此,粗想,即便是分压,为了便负载得到较大的功率.好像分压的电阻值小一些的比较好.但无理论依据

网友T:
这样的基础都忘记了 你老师会脸红的 哈哈。。。

网友U:
UI是交流则UO也是交流,楼主的UO最大14V(有效值10V,则最大值=10*1.414),但稳压管和是14V,故最大电压是14V
最小电压是-1.4V,因为UI交流的最小电压是-14.14V,而稳压管正向压降是0.7V,两个1.4V,所以嵌在-1.4V

网友V:
同意 18楼
电压 高于击穿 电压(14v)输出就是14v  低于14v没有击穿 就是输入电压

网友W:
只有D2阴极超过8.5V才会工作,D2的阴极是D1的阳极,而D1要工作必须有5.5V的电压差才能正常工作,输入正半周期稳压输出14V,输出负半周期2个稳压就成了普通二极管正向导通,所以差不多输出1.4V。交流输入幅值14.14V

网友:
我同意20楼 的看法!2个稳压管就相当一个14v的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