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PIC C语言

楼主(2010-07-13):
我想学PIC的C语言,是16F873的(这个芯片熟悉),该用什么编译软件?以及哪里有相关的学习资料?

网友A:
PICC,不过自虐前请慎重考虑

网友B:
PICC,看张明峰的《PIC单片机入门与实战》,仔细看C语言章节即可。当然,如果你有兴趣看C编译器的手册也行。
PICC的STD版本比较麻烦。写书的的时候,只有STD版本。
PRO版本就省事多了。

网友:
3楼: PICC,不过自虐前请慎重考虑
怎么虐你了?

网友A:
写了PICC再去写AVR的C,你就知道了,地狱和天堂的区别。PIC写C?等MICROCHIP想通了再说吧!

网友C:
我会51、avr、cortex M3、arm9,但不会PIC,我觉得PIC太难了。

楼主:
我看过张明峰的第十一章,但还是不怎么明白,主要是格式不是很明白,一会是viod,又是viod main(),还有main(),不知什么时候该用那个?如果有一本说细介绍这个的书就很好了。

网友D:
经常 用PICC 感觉很好 ,没有自虐感觉

倒是 AVR 单片机 不支持位操作,麻烦

强烈顶 PIC

网友B:
不知道你为什么居然会觉得张明峰的书写的混乱?

MAIN函数用

void main(void)
{
}

PICC,PICC18均为如此。

网友E:
PIC有这么麻烦吗,不觉得,我倒是觉得MDK4.10+JLINK调试S3C2440很麻烦

网友F:
:lol以前经常看到C和汇编的PK,现在流行百家之C的PK。
其实习惯成自然。如果没有特殊要求,还是得一个厂家的单片机用到底,PIC的产品线很长,包罗万象了。
AVR的C语言并没有比PIC简单。
如果使用的芯片不是新的,建议PICC还是用8.05版的,9.60以后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