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恒流充电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7-13):
我想做一个自动恒流充电器,从网上看了这个电路,但是没看明白它的自动控制电路。
电路描述:

如图所示:S8550、IN4148及470u构成恒流电路,给四节镍氢电池充电,A1、A2组成充电器的自动控制电路,A1为电压跟随器,A2为比较器,网上的电路说明是这样描述的,当电池充满电后,比较器A2输出低电平,使用S8050截止,然后S8550也截止,从而控制是否给电池充电。
问题:
1、开始A2输出就应该是高电平,否则S8050、S8550都截止,如果开始A2就输出高电平,那么电池的正极经R5、R10、电压跟随器A1,送到比较器A2正向端的电压就应该高于比较器A2反向端的电压,当电池充满电时比较器A2正向端的电压会越来越高,比较器A2怎么会出现低电平呢?(网上的电路说明是这样描述的,当电池充满电后,比较器A2输出低电平,使用S8050截止,然后S8550也截止,从而控制充电器给电池充电)

网友A:
恒压充吧,A2的正负输入接反了,右下的4148也应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