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直流升压电路的第二次疑问

楼主(2010-07-13):
电路如下
是不是我元器件接错了
每次按下开始按钮
它都提示出错

网友A:
仿真软件提示的是你的设置有问题,时间步长太短。
此外,你的电路本身就是错的。

楼主:
我就是按这个电路接的请问maychang师傅哪里接错了时间步长太短?是什么意思在哪里可以设置菜鸟请教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B:
D2的位置有误,串在L1和C2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