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7C68013用IOCTL_EZUSB_BULK_READ读取的问题,有酬劳

楼主(2010-07-13):
用函数 DeviceIoControl (hDeviceR,
     IOCTL_EZUSB_BULK_READ,
         &bulkControlR,
         sizeof(BULK_TRANSFER_CONTROL),
         &buf[0],
         len,
         &nBytes,
         NULL);
读取数据,当读不到数据时,进程就会阻塞,一直等到FIFO中有数据时此函数才能执行完,要不然一直在等待数据,仿佛死机般,而我想让其等待几秒后,就跳出,请问怎样才能实现!万分感谢!

网友A:
为什么不用XferData() API进行数据传输呢?再加个TimeOut()限定时间。

楼主:
为什么不用XferData() API进行数据传输呢?再加个TimeOut()限定时间。
引用 网友A:

你好,没看到过XferData() API啊,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B:
CyAPI.pdf里有关XferData的说明

网友A:
对的,CyAPI.pdf文件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我们没用CyAPI这个库

网友C:
用个线程实现,可能会好些。

网友C:
另外,还可以通过CYAPI数据手册中的一个更改时间的函数,好像是timeout()来更改等待的时间也可以。

楼主:
用个线程实现,可能会好些。
引用 网友C:

我们就是用的线程另外,“还可以通过CYAPI数据手册中的一个更改时间的函数,好像是timeout()来更改等待的时间也可以。”CYAPI我们没有用,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附上CyAPI文档,对XferData(),TimeOut()有使用说明,讲的很详细。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有什么酬劳啊?

楼主:
附上CyAPI文档,对XferData(),TimeOut()有使用说明,讲的很详细。
引用 网友A:
多谢了!!
请问CyAPI.lib,CyAPI.h,CyUsb.sys等这些在哪里能下载到?

网友D:
CY7C68013有两个版本的驱动程序,早期版本开放源代码但不支持异步通信,可通过多线程模拟异步通信.
最新版本的驱动程序不开放源代码但支持异步通信,可设超时等待时间.具体的可去cypress官方网站瞅瞅,有一个驱动开发包.名曰:Cypress Suite USB 3.4.1
CyAPI.lib是基于新版本驱动的

网友E:
关注什么酬劳

网友F:
这标题,不得不进来看看啊

楼主(2010-08-26):
问题已解决,zero10说的很对。我们是用的老版本的。
“可去cypress官方网站瞅瞅,有一个驱动开发包.名曰:Cypress Suite USB 3.4.1
CyAPI.lib是基于新版本驱动的”这个我怎么下载的不能安装啊,是不是下载的不对。哪位有这些文件的能不能传上来共享下,谢谢!!

网友G(2013-12-04):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XferData() API进行数据传输呢?再加个TimeOut()限定时间。

之前用的是ezusb.sys 和deviceiocontrol进行传输
如果改为cyusb.sys 和 CyAPI进行传输的话改动大吗?
都需要改动哪些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