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方波与正弦波。。。

楼主(2010-07-13):
请教各位大侠,为何方波可以看成由许多不同频率正弦信号的叠加,谢谢

网友A:
因为正弦波不能再被分解了,是频率最单一的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仁兄是做ic设计的?

网友C: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让人惊讶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搞点噱头,就没人进来,呵呵,5楼对本问题有没什么独到的见解?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不搞点噱头,就没人进来,呵呵,5楼对本问题有没什么独到的见解?
引用 楼主:

我是觉得学电的人都应该知道傅立叶分析,如果不知道实在有点说不过去。至于说为什么正弦波是最简单的,它实际上是圆周运动在坐标轴上的映射,假设圆周运动为d=exp(jθ),求导后还是圆周运动,所以说振动是自然界最基本的运动形式,现在理论物理最前沿的理论不就是超弦理论嘛。

楼主:
假设圆周运动为d=exp(jθ),求导后还是圆周运动,所以说振动是自然界最基本的运动形式,

XXX求导后还是本身,那就说明XXX就是最基本的事物,这个因果关系理论源自哪里,还有就是圆周运动的函数表达式可以用d=exp(jθ)这样一个指数函数表示吗,求真相,求解答,7楼的观点还是让我耳目一新的,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假设圆周运动为d=exp(jθ),求导后还是圆周运动,所以说振动是自然界最基本的运动形式,

XXX求导后还是本身,那就说明XXX就是最基本的事物,这个因果关系理论源自哪里,还有就是圆周运动的函数表达式可以用d=exp(jθ)这样一个指数函数表示吗,求真相,求解答,7楼的观点还是让我耳目一新的,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