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欧姆龙系列一PLC插头

楼主(2010-07-13):
寻找欧姆龙系列一PLC插头,见图片!
对应欧姆龙的型号CS1W-CN226 ,RS232 接口的欧姆龙 PLC 编程电缆, RS232/ 外设口,直接连接欧姆龙 CS/CJ 、 CQM1H 和 CPM 2C 等系列 PLC 的外设口,无需 CS1W-CN114 转接!

网友A:
二种表棒几点说明:1。所用表头:满度电流:285UA.内阻:294欧。2。图纸中1档为R*0.1.2档为R*0.01 3。由于不能搞到到欧姆表面,只能将表头的指针先期拨向右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意思哦?

网友B:
买一个不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