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让无刷电机转起来

楼主(2010-07-13):
按照无刷电机的上电顺序,把程序写进去。上电后,无刷电机一跳一跳的转动,转几下就不转了。驱动芯片非常烫,已坏了两个了。怎样才能让无刷电机顺利的转起来呢,谢谢。

网友A:
资料不足,可能原因是你的驱动时序有问题。

网友B:
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就是驱动电路有问题,但楼主提供的信息不足以进行判断。

网友C:
坏一个就应该查找问题所在。

网友D(2010-08-24):
驱动芯片不对。

网友E:
可能是无刷电机换相时序不对。
不同的电机,驱动不一样。通常用霍尔传感器来检测相位,决定换相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