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这样使用是否会损坏

楼主(2010-07-13):
我在做一个小试验,试验中需要对交流电流采样,传感器为电流型输出,采用取样电阻将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然后进入运放调理电路。现在的问题是此电压信号是+-10V的,而我运放的供电电源是5V的,且为单电源供电,如果我采取下图中的方式进行设计运放是否会损坏?或者运行不正常?运放说明书中显示其输入口耐压是-0.5V~VCC。静等高手指点

网友A:
损坏估计不至于,但工作不正常是肯定的。

楼主:
为什么工作不正常呢?能不能讲得稍微详细一些?非常感谢

网友B:
等人解析。。。

楼主:
顶起来,请高手予以解答

网友C:
缩小4倍输出0~5V还是大了,起码缩小8倍

网友D:
+-10衰减到+-2.5V输入运放,运放0-5V供电不能满幅输出的,即使是r-r的运放。
输入信号与运放是否共地?共地的话共模电压是多少?

楼主:
比例是我临时取的,想试一下方案的可行性,比如我取1/8的比例输出呢?
输入信号共地,传感器采用+-15V供电的,此时共模电压如何计算呢?这电路又是否可用呢?

网友E:
传感器为电流型输出,采用取样电阻将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

///////
建议把采样电阻数值取小些.采样电压信号减小到+-2.5伏.

承接USB和RF设计应用
销售c8051f单片机开发工具、usb、RF 、NET学习板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D:
共模电压就采样电阻下端电压加上上端电压再除以二,这个电路是可以用的,只要保证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都在范围内就可以。

楼主:
(下端电压-GND)-(上端电压-GND)/2=共模电压
是上边这个等式吗?
但是这个共模电压并不一定就是加在运放端子上的那个电压啊,比如正端和负端表现就不一样吧。此外,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都在范围内此句何解?针对取样电阻而言的还是什么?对于运放输入端来说都约为零吧?

楼主:
再次顶起,望大侠们给点意见,解除疑惑

网友:
输出可能达不到楼主要求

楼主:
怎么没有人详细解答一下?

网友D:
既然是交流电流信号,可以用电容隔直,然后在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