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这个滞回比较器的输入啊....

楼主(2010-07-13):
今天翻书...书上说这个Vo只有2个值,如果Vo=Voh的话,根据公式Vp=Vth是不变的,当Vs大于Vth的时候,电路发生转换,

但我觉得根据虚短虚短的话Vp=Vn,Vn=Vs,Vs又是输入电压,那这个Vp不是要跟着Vs变了吗?

我是新手,求指教诶....

网友A:
你看清楚,这个是比较器,虚短虚断说的是运放!!!!!!!!!!!!!

网友B:
比较器是没有虚短的吧

楼主:
这个比较器也是由运放搭成的.....
2、3楼说得对,
我又回去看了下,虚短要求开环增益很大,且在深度负反馈情况下
这个比较器是正反馈
不过我正反馈负反馈又晕了....不知道下次碰到还会不会搞错...我新手..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