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编译工具被360删了怎么办

楼主(2010-07-13):
:@iccarm.exe居然被360当做木马给杀掉了,现在直接编译不了啊,怎么办?

网友A:
添加到信任列表就好了,前几天遇到了360误差医疗管理软件的问题,真不知道是杀软不好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
:(真是可恶,偷偷摸摸就把我的编译器隔离了,点击恢复文件之后能用
结果一重启,编译器彻底找不着了:'(

网友B:
;P恭喜楼主中奖了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恢复添加到信任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