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与陀螺仪

楼主(2010-07-13):
想用这两样东西进行定位,但没接触过这方面的,请教如何快速入门,有什么好书推荐,感觉《惯性技术》这本书很难看懂

网友A:
楼主做室内定位?

网友B(2011-11-08):
我则是想要用这两个来做第七届的飞思卡尔小车,也希望知道该如何入门?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C(2012-03-14):
VTI的SCC1300系列是一个结合了高性能单轴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的器件。该传感器基于VTI先进的3D-MEMS技术,通过SPI接口灵活的输出角速度和加速度值。

网友D:
多来二姨家做客

网友E:
其实这个东西 外围线路很简单的 都是单独的IC+IIC接口就可以了,最多再加个中断口.

可能有极少数公司已经有了2者整合的IC

关键是软件读值然后实现操作

网友E:
我们公司就有做过带有此功能的android PAD,(给小日本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