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现这种功能没有更简单的办法~~~~~~~~

楼主(2010-07-13):
电路的功能是:上电后输出低电平,监测到输入端(用按键模拟)有持续一秒的高电平后则输出锁定为高电平,无论输入再怎么变化。

我用或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但是4000系列和74系列好像都是四个或门封装在一起,体积有点大,成本也高,所以就想用分立元件做,但我电路比较菜,用了这么多元件才实现

大家有没有更巧妙的方法,成本敏感的产品,这块成本想控制在两块钱以内

网友A:
mark
图2
将Q2,Q3去掉用一个PNP的三极管代替,比如S8550等
如果要有持续大约一秒,R4,Q1间加个电容。

暂时看到这么多,

网友B:
其实很简单,你用或门实现了,那么用单管来代替或门就行了.
2个二极管并联,在阴极加个对地电阻就是或门.1毛钱就搞定了

网友C:
与门有单门逻辑芯片,不过你这个用可控硅似乎可行

网友D:
监测到输入端(用按键模拟)有持续一秒的高电平
---------------
根据这一要求,电路中要有阻容延时

输出锁定为高电平,无论输入再怎么变化
要可以自锁,两个三极管免不了。

结论:你的第二图已是最简的了。

楼主:
多谢大家,目前还是只能三管,正在尝试两管方法

网友E:
OPT单片机来做。6,7毛钱。程序也简单,外围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