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PCB遇到过这样糟烂的公司吗?

楼主(2010-07-13):
公司做一个PCI金手指的板子,极普通的6层板。常合作的厂家那会儿产能吃紧,就在网上找了一个吹得天花乱坠,号称无所不能的公司试制。耗时近两月,做了三次,居然还有问题!!而且次次问题都一样!前几天他们承认做不下去了,却不肯按照合同规定退款。

这个case兄弟在公司拍了胸脯的,现在极被动!请大侠们帮忙想想,是不是应该请公司出面通过法律途径索赔?兄弟是搞研发的,不清楚通过法律途径会耗多少时间和精力。。。

经过了解,知道深圳很多所谓PCB厂家,都是几台电脑,一个工作间,帮厂家接单,赚差价的。本身毫无QA和QC能力。

为了避免各位兄弟被此类野**公司欺骗+欺负,各位发邮件给兄弟,我把这家公司的情况通报给给各位,减少奸商行骗的机会。

网友A:
我们都是做了板子才给钱的。如果没做板子先给定金,事后会比较麻烦。

楼主:
是啊,那次实在是太赶了。也是兄弟大意了,所以现在公司怎么说兄弟都只能听着。

那个奸商昨晚发短信,叫嚣他不怕我们去检举他们质量问题,而且对我们的要求表示“可笑之极”。呜呼,深圳怎么还有这样厚颜无耻的公司?

网友B:
应该惩治,省得贻害更多人。

网友C:
在深圳,找一家“真正”的PCB厂家,似乎没有那么难吧

网友B:
最好还是通过业内人士或者同行推荐。省得浪费时间,也减小风险。实力和信任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需要一个过程。

网友D:
直接将其曝光,免得再去害人。。。。

网友E:
没有最烂,只有更烂~~~~·
建议你就此拉到,就当买个教训了,
我估计他们主动赔你钱的概率在1%,
但是可以商量赔一半钱之类的,这样的话机会要大很多。
~~~~~~~~~~
当然,打官司的话,你们能赢,
不过中间耗费的时间精力还有金钱很可能要远远超过你的货值。
而且你们最终赢了,
你能拿到他们帐上的钱吗?

楼主:
多谢8楼的兄弟!和我想法一样,陪这样的垃圾公司耗时间真是没啥意思。

那个奸商连一毛钱都不会赔的,宁愿和我们打官司,呵呵,一半钱肯定也是不退的。

网友F:
到手的钱...你还想拿回去了?
煮好的**还会跑?
........

网友G:
正常了,这种狗屁公司太多了。他也没钱退给你。
说明你入行很浅,还需要继续修行。
能够保证品质的pcb厂,价格也都不低的。
小批量的话推荐兴森快捷和金百泽,即便是这2家专做小批量的公司,也会出品质问题,比如说到一定批量金百泽就做不好过孔了,个别过孔都是半通不通的状态。兴森也有时候会转单给合作厂。
大批量的话,一般都是大厂,每单不低于5~10万美金才会接单,排期要2个月。

网友H:
正常了,PCB本来问题就多
建议找个正规的厂家.那样两边都能省心

网友I:
别想打官司的事了,才这么一点钱。不值得。
以后见货付款就行了,做一点样板的话本来报价就会比批量高。没必要给定金。LZ肯定是被忽悠了

网友J:
这样的厂家到处都是,害人不浅,钱是小事,时间浪费了呀。我们公司以前就遇到一个类似的PCB板厂,害比较大,款也没有退回来。

后续只能找长期合作的厂家

网友K:
你要相信销售那张嘴,不如相认世上有鬼!
建议以后找厂家多听行业内哥们的建议,另外,看来楼主也是刚入行,连熟的PCB厂家手头都没几家替换的,就敢拍着胸脯向公司保证,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