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电量监测计芯片组bq20z70/90充分利用电量并提供安全保护

楼主(2010-07-13):
德州仪器(TI)推出包括新一代Impedance Track电量监测计芯片组在内的多款全新电池管理芯片bq20z90.这些产品不仅可提高电池性能,还能为笔记本电脑及其它系统使用的多节锂离子电池组提供保护功能.

新一代阻抗跟踪电量监测计技术

TI bq20z90新一代阻抗跟踪电池电量监测计芯片组不仅集成了先进的全新电池验证技术,还能与TI最新模拟前端(AFE)保护芯片协同工作.bq20z90芯片组的准确度高达99%,而所需组件数则比前代产品减少了1/3,并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方便易用性,尽可能减小了占有空间.该款电量监测计适用于7.2 V、10.8V或14.4 V电池组,可密切监测电池容量、阻抗、电量平衡(cell balance)、开路电压以及其它重要参数,并通过串行通信总线向系统主机控制器报告信息.

TI阻抗跟踪电量监测计技术于2004年随bq20z80芯片组推出,该技术可精确监测阻抗变化或由电池老化、温度以及电池寿命(cycle life)引起的电阻,从而能够准确预测双节、三节与四节电池组的运行时间.此外,该技术还能就即时充电状态确定“起始位置”,并从相应的容量差中得出总容量,从而消除了完全充电与放电的必要.

bq20z90可驱动3、4或5段LED显示屏,以显示电池剩余电量.针对一些不需要显示器的设计,TI还推出了不带LED显示驱动器的bq20z70电量监测计芯片组.

前端电池保护

bq20z90能够与TI全新bq29330 AFE保护电路协同工作,该电路具备两个集成线性低压降稳压器(LDO),从而进一步实现了功能最大化,并减少了外部组件数.该器件利用I2C 通信接口实现了bq20z90对电池安全状况(如电压、单节电池电压以及电池平衡数据)的监控,并能够向主机系统报告信息.

设计人员可将电流保护阈值以及延迟等关键安全参数编程至bq29330,以提高电池管理系统的灵活性.该器件还可为充电与放电状态下的过载短路提供保护,并同时为电池组提供过压与欠压保护.

集成的基于SHA-1的验证方法

TI bq20z90集成了SHA-1、128位解密功能,可以轻松识别那些未经OEM厂商授权的电池,这些电池存在潜在危险,因此被禁止用于OEM设备.通过校验电池信息,系统允许使用电池组进行正常工作.制造商可以对该系统进行编程,在电池组响应失常或者电池组没有得到使用授权甚至被认定为不合格的情况下,该系统可以执行指令以保护消费者.此外,TI还为选择分立实施SHA-1保护特性的设计人员推出了bq26100保护器件.

智能电池测试板

除了新型电池电量监测计芯片组,TI还面向电池组供应商推出了一款独特的开发平台.TI新型bqMTester智能电池开发板以超低成本简化了电池模块的生产工作.bqMTester消除了对板级计算机(onboard computer)、昂贵的校准/可追踪电源以及电子负载的使用,能够对基于高级电池电量监测计的电子智能电池模块进行校准与编程,如带阻抗跟踪功能的bq20z90、bq20z80与bq20z70器件.此外,bqMTester还可通过编程序列号、日期、分组代码(pack lot code)以及其它默认值简化跟踪电池模块的量产流程.

网友A:
还没有用到,现在用的是BQ20Z70的,rainmon是哪儿公司的?

网友B:
有没有电路图什么的传一份看看!
mike_chen2008@126.com

网友C:
传份原理图给我看看,谢谢!
  tsl2006qwe@163.com

网友D:
帮我发份关于20Z70的资料看看呢,主要是那些指令呀,十分感谢!chenkeming87@126.com

网友E:
你可以去下载一份BQ20z80的datasheet.那个上面说的全一点.有问题我们可以讨论.QQ:631510115.

网友F:
在外面通过SMBUS如何来写它的DATAFLASH,只能块写么?

请指教,谢谢

网友G:
关于如何写数据,BQ20zxx和以前的BQ208x不同.他首先要找到这个数据所在的模组.然后再看它在这个模组的位置.

网友H:
是首先找到它的ID地址,然后找这个地址所在ID的子集中的偏移量,

还要根据电池粒的不同,写不同的数据.

网友I:
各位高手,请问BQ20Z70,20Z75等IC.的阻抗表怎么生存,特别是用国产电心量产,无法在阻抗目录里查到.

网友J:
阻抗表可以用BQeasy来生成.可以按照它那个顺序一步步设定.

网友K:
这位同志,能否具体讲解一下"阻抗跟踪原理"???

网友L:
你们有没有碰到过BQ20Z70测试软件经常死机的现象啊,是不是跟那块测试小板有关系,请多多指教,

网友M:
从6月27日北盘江流域、6月28日乌江流域出现第一次洪水至7月7日,贵州电网日均水电发电负荷率75.13%,累计水电发电量12.75亿千瓦时。

网友N:
你们有没有碰到过BQ20Z70测试软件经常死机的现象啊,是不是跟那块测试小板有关系,请多多指教,
引用 网友L:

俺用2060死机现象严重,俺这次彻底解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