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及活动] 2808内置AD采集正弦信号

楼主(2010-07-13):
2808内置AD在采集正弦信号时,正弦信号输入就一路,那就用一个通道来多次采集么?还有是能采集转换正弦信号的负电压么?比如说幅值范围为-1~1v。还有AD那几个引脚不太懂什么时候要接:ADCREFIN,ADCREFP,ADCREFM:,高手们再帮看看

网友A:
把-1~1v的信号转换正0~2v的信号吧,不然你的AD会死掉的

网友B:
内置AD不能采集负电压,运算放大器调理好信号到0以上,如楼上所说

网友C:
然后通过软件再减去那个加上的值就可以显示出正确的波形了吧。
还有AD那几个引脚不太懂什么时候要接:ADCREFIN,ADCREFP,ADCREFM:,高手们再帮看看。

网友D:
规划化,到可以识别的参考电压就可以了0~5v,参考电压一般不使用

网友E:
我是用C8051F410采集正弦信号的幅度 效果不错

网友F:
2812内部ADC自带跟随么?如果没有 频率高了采集就不怎么准了~

网友G:
LZ,你进步太快了,现在!

网友H:
为什么不可以采集负电压呢,一般的ADC都是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