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常用空调的时候单片机控制失灵是什么干扰?

楼主(2010-07-14):
单片机的存储器莫名其妙的改变,导致控制失灵,但发现程序还是在正常的工作。
天热时空调一打开这种现象就比较多,这是什么干扰啊?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电源没做好,空调里大一点的电机起码最少有3个……

楼主:
今天对控制器做了几项EMC试验,电快脉冲群试验1000V可通过,2000V无法通过,现象和现场现象类似,这种干扰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好?

楼主:
电快脉冲怎么是共模干扰?这个脉冲不是在电源两根线之间加的吗,应该是差模才对啊?

网友B:
脉冲群是2根线对地,是公模,还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