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273电压疑问?

楼主(2010-07-14):
请问一下,向74HC273这样的D触发,若输入信号为3.3V信号,输入电压为5V的话,那输出端的高电平是不是为5V?
若输入电压为3.3V的话,输出端的高电平为3.3V?

网友A:
对于cmos工艺的IC电路
输出电压跟Vcc走,是顶天立地的,即"1"接近Vcc,"0"接近Gnd
输入3.3~5v均视作"1"

网友B:
74HC系列芯片,输入信号应该为高电平3.5V以上(0.7Vcc),3.3V不能保证输出电平。具体可以看datasheet。

网友C:
如果使用3V逻辑去驱动5V HC器件的话,5V侧应采用74HCT型器件。输入信号的幅值只与逻辑状态相关,而逻辑状态决定了输出状态,但其电平由器件本身的输出逻辑电平参数决定,具体而言,主要由供电电压决定,正如楼上二位所言。

网友D:
输出好像要看你的供电电源吧,若5V供电,输出为5V,若3.3V供电,输出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