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NE521对应的工业芯片是什么啊?

楼主(2010-07-14):
NE521的使用温度范围为0-70°,我需要一个-40到50度的同样功能的芯片,请问可以用哪个来代替他?谢谢!

网友A:
你找NXP的正规代理问问,或直接发Email给NXP的客服。

楼主(2010-08-19):
很失望!不过还是给你分吧

网友A:
呵呵,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该芯片的工业极规格并非是有众多厂家生产的通用芯片,本身就比较少见,另有个生产厂家是ON,也可以去问问,ON的渠道比较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