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和ESD保护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7-14):
TVS管和ESD保护器有什么区别?
千万别说这2个东西一样,这2东西好像真不一样。

网友A:
是真不一样
TVS管是瞬态电压抑制器(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的简称。它的特点是:响应速度特别快(为ns级);耐浪涌冲击能力较放电管和压敏电阻差,其10/1000μs波脉冲功率从400W~30KW,脉冲峰值电流从0.52A~544A;击穿电压有从6.8V~550V的系列值,便于各种不同电压的电路使用。
ESD的意思是“静电释放”的意思,它是英文:Electro-Static discharge 的缩写,即"静电放电"的意思。ESD是本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以研究静电的产生、危害及静电防护等的学科。因此,国际上习惯将用于静电防护的器材统称为“ESD”,中文名称为静电阻抗器。
以上摘自百度百科

网友B:
ESD管,实际上就是门限电压很低的TVS

网友C:
TVS是一类器件,ESD保护器说的是一种功能
ESD保护管(ESD Protection Diode)就是TVS,但“ESD保护器”这个名词好像没有公认定义,根据具体情况,你弄两个二极管也能叫ESD保护器
TVS侧重于抑制功率和总能量较大的冲击,一般更适合电源和低频信号
ESD保护管只适合功率和总能量很小的冲击,要求信号衰减(结电容)不能太大,可用于高频或数字信号

楼主:
那我想要在键盘上防止静电,就是有时做静电试验时候,给键盘打静电,会出现干扰。
这时候是用TVS好呢?还是用ESD保护器好呢?

网友D:
比喻:TVS是汽车上的安全带,ESD保护器就是整辆汽车

网友E:
符合静电防护的器件通常有多层压敏电阻(MLV),TVS二极管、 PGB高分子材料等三种。

用于静电保护的器件都可以理解为ESD保护器,一般我们认为是MLV和PGB。

电子产品轻薄化的发展趋势使其对ESD防护要求越来越高,MLV渐渐有些力不从心,TVS二极管则开始崭露头角。TVS通常并联于被保护电路,当瞬态电压超过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时,二极管发生雪崩,为瞬态电流提供通路,使内部电路免遭超额电压的击穿或超额电流的过热烧毁。当瞬时脉冲结束以后,TVS二极管自动回复高阻状态,整个回路进入正常电压。

网友E:
ESD保护在设计中应该兼顾性能和成本。要注意以下几个原则:
1) 保护电路响应速度要快—IEC61000-4-2波形的上升沿只有1ns。
2) 能应付大的瞬态电流。
3) 考虑瞬态电压在正负极性两个方向发生。
4) 对信号增加的电容负载效应和电阻损耗效应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5) 考虑体积因素以适应轻巧的便携式设备。
6) 产品成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