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803驱动问题

楼主(2010-07-14):
昨天用uln2803驱动步进电机,最后成功了,只是有点疑惑,因为我在单片机的IO口输入高电平时通过uln2803放大后步进电机转动,然后我又给IO口低电平结果步进电机也转动了,我的天啊,请大侠们帮帮忙,解释下这是为什么,难道是编译环境的问题,

网友A:
先分析一下驱动到步进电机的时序吧,先找自身的问题

楼主:
时序没错啊 我用的是四相五线的 主要是达林顿驱动器2803不是输入是高电平的时候输出是低电平吗,那怎么还能驱动步进电机啊,只有当输入是低电平时输出才是高电平,这样才有电流放大的功能...望指教!

网友B:
2803 导通时是高入低出
你用它的“高电平输出”,不知怎么驱动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