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技术求助

楼主(2010-07-14):
最近搞项目使用到PID,糊里糊涂的整出来了,但是觉得自己理论知识不是很懂,请问哪位大侠可以提供些PID的理论资料,不胜感激。最好是温控控制的PID.

网友A:
花了点时间做了个书签,清晰度还凑合,各位将就点吧,哈哈

新型PID控制及其应用 290页 3.7M

楼主:
这本书真是太好啦,谢谢。果然这里高手比较多。卧虎藏龙啊。PID现在用的越来越多了,怎么不开设一个专门的版面进行讨论呢。

楼主:
我看了些其他的书,说增量式的应用比较多,请问下哪种比较好?

网友B:
专门的版面是“工控论坛”,PID控制是工控领域最常用的控制算法。

网友C:
见过一个空调控制器的所谓PID算法,里面的温度参数都是精确到0.1度,但是我发现他们的温度传感器只有0.5度的精度,我反问之,可靠么?人家回答说,通过温度传感器可以知道温度的变化趋势,然后啪啦啪啦一大堆...
我想问一下chunyang大侠,这可能么?虽然我没学过PID算法,但是我觉得所谓算法,应该是建立在精确的物理参数基础上吧。

网友D:
不可能吧,,,

网友C:
我也觉得是忽悠呵。。。

网友B:
不可能,那个“啪啦啪啦一大堆”的根本就不懂技术,犯的是初级错误,分辨率不等于精度,即使控制算法支持更高的精度,但没有精度匹配的传感器,基准都不能确定往哪控制?!

网友C:
我一直这样认为,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网友E:
谢谢...找到了我想要的

网友F:
书里没有根据 恒定激励 情况下的冲击响应 来确定PID系数的,
其实我感觉这个是 软件复杂度 和 效果的一个中和。

网友G:
做个记号,方便查找

网友H:
这个书都没啥用的,全是理论,看了你还是不懂,lz想要资料可以加我……QQ:545610660

网友I:
强烈要求15楼传点有用的资料!

网友I:
别光说不传哈!!

网友J:
理论虽然枯燥,但若不甚明白,还的捡起来从新学起哦;但对电子应用来讲,抽象的理论结合实践才会体会更深!

网友K:
PID控制的重点不在PID本身,而在于整个系统的框图与构成。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PID都是数字的,其实最简洁的PID是模拟的。
运放和三极管本身就是一个PID元件

楼主:
我觉得理论到是很重要,因为你针对一个项目时,你完成了,但是其他的呢,你没有搞通,遇到类似问题仍然搞不定。我这里总结了一个增量式的PID
变化量=(Kp+Ki+Kd)*Ek +(Kp+2Kd)*Ek-1  +kd *Ek-2
需要采样三次误差值,利用这个公式进行计算。
本人没有实际用过,可以试试看

网友L:
如果能对自动控制理论有较好的理解  剩下的也就是怎么把公式实现的问题

实践有助于理解

楼主:
希望更多的高手工程师们给出经验公式,经过检验的,最好

网友M:
位置式做温度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N:
见过一个空调控制器的所谓PID算法,里面的温度参数都是精确到0.1度,但是我发现他们的温度传感器只有0.5度的精度,我反问之,可靠么?人家回答说,通过温度传感器可以知道温度的变化趋势,然后啪啦啪啦一大堆...
我 ...
引用 网友C:

非对方设计有问题,而是你的理解有偏差而已。
仪表的设置参数以0.1为一步没有任何问题,即使你的温度传感器是0.5度精度,参数设置步长和控制精度是两回事情,如果对方说他产品的控制精度是0.1度,你可以指责他吹牛,但对方并未如此忽悠你,你所反问的可靠否,不知道你想质疑哪一点不可靠?EMC不可靠?质量不可靠?性能不可靠?如果你想问控制性能是否可靠,那就是你外行了,空调行业默认的温度测量精度要求是1度,控制精度肯定比这个数值还要大,事实上空调行业多数不写控制精度,为何?因为控制精度不仅仅是仪表所能独立决定的,它与被控制目标也是息息相关的,脱离系统谈起精度本身就是无意义的行为,又何需再谈。

很佩服和你交谈的那位工程师,他努力在教你知识,你却把他误解为一个啪啦啪啦一大堆的夸夸其谈的谎言者。

网友O: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个是推导出来的吗?

网友P:
回复 网友N:

LS说得很对。
还有一点我认为,一个器件重新标定后完全可以超过原始厂家的标称精度,举个大家都容易理解的例子,随便拿个5%的1000R电阻,厂家声称是5%的精度,
你拿个电阻表重新标定,你完全可以声称它是1025R 0.5%。

楼主:
是的,那个是推导出来的,增量式的

网友Q:
见过一个空调控制器的所谓PID算法,里面的温度参数都是精确到0.1度,但是我发现他们的温度传感器只有0.5度的精度,我反问之,可靠么?人家回答说,通过温度传感器可以知道温度的变化趋势,然后啪啦啪啦一大堆...
我 ...
引用 网友C:

"温度参数都是精确到0.1度"这里精确到0.1度指的是分辨率。精确度是外在测量指标,作为PID调节的输入,都是以输入量采样值为准的。

传感器本身0.5度的精度,同样可以做到0.1度的分辨率。比如采用滤波算法,每次的测量值都等于当前测量值和以前三次测量值之和除以四,虽然降低了响应速度,但提高了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