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zigbee能用在Cypress的射频芯片?

楼主(2010-07-14):
最近在做的Atmega128+cyrf7936的无线节点,想用一个协议实现组网,路由等功能,cyrf7936支持2.4GHz的无线标准,zigbee能在上面实现吗??

网友A:
zigbee和CyFi是两个不同的协议,cypress的射频芯片支持的是CyFi,你开发的时候用CyFi就可以了,并且,y用PSoC做控制会很简单,因为cypress已经把协议做好了,设计的时候只要在designer里选用CyFi就可以了,很方便

网友B:
应该没问题,ZIGBEE就是用的2.4GHz啊

网友B:
赛普拉斯不支持zigbee吗,TI的芯片支持Zigbee,我想你要是有精力的话学一学zigBee,掌握了其中思想,用在cypress拉斯上不也行吗

网友A:
2.4G的协议有很多,ZIGBEE和CYpress的cyfi只是其中的两种,还有很多。cyfi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实现,因为有很多现成的东西,呵呵

网友C:
CY属于zigbee联盟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这是两回事,呵呵

网友D:
楼主还在搞zigbe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