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一个取样-保持电路的疑惑

楼主(2010-07-14):
各位大侠,附件是我在一本数电书上抄的一个A/D前端双运放取样电路,有点不明如下:
运放A2我还了解,一个电压跟随器,A1的反馈为什么不从他的输出引过来而要从A2的输出引过来呢。另外只用A2不行么

网友A:
这样接反馈可以减小失调,A1起到缓冲的作用。

网友B:
我认为可以只接a2

网友C:
A1不光是电压跟随,还有电压比较的作用,当Uc上电压等于输入时,。。

网友D:
A1的反馈为什么不从他的输出引过来而要从A2的输出引过来呢。--因运放的失调电压影响,A1、A2的输出不相同,从A2引入反馈,可以减小失调的影响

另外只用A2不行么--行,只要信号源的内阻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