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直流采样和交流采样

楼主(2010-07-14):
大家好:一个公司的题目,要求设计A/D前端的直流采样调理电路和交流采样调理电路,交流采样要给出两种方法。
     请问如何设计阿,直流还用采样么

网友A:
直流当然也需要采样啊,要不怎么转换,这个直流应该是个缓慢变化的,有些传感器输出就是直流,比如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是直流,并随着压力不同而变化。

网友B:
交流的
1,绝对值电路;
2,峰值保持电路

楼主:
数电书上有两个采样-保持电路,是针对交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