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测量

楼主(2010-07-14):
菜鸟请教一下电流测量问题:0-350mA的电流测量,误差要求0-50mA范围不超过2.5mA,0-350mA范围不超过15mA.请问用电流测试芯片做,可以达到这么精度不?

网友A:
总该交代下是直流还是交流吧。

网友B:
你可以到linear的网站上找一下,我记得曾经看到过他们网站上有一篇专门讲电流测试方法的文档。都是基于凌特的解决方案。

楼主:
总该交代下是直流还是交流吧。
引用 网友A:

直流的

网友C:
这么低的角度精度,怎么弄都行啊!

楼主:
这么低的角度精度,怎么弄都行啊!
引用 网友C:
精度要求很低吗?我没怎么做过!用芯片做没问题吧?你用过类似芯片吗?

网友D:
加在电阻上,跟随下,进AD就可以了

网友E:
你这个要求不是很高,先利用电流转电压电路,然后放大,然后利用跟随电路,然后利用AD之后再去做数据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加在电阻上,跟随下,进AD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D:
我采集卡直接采集模拟电压就可以,不用AD,我想问一下,您说的方法精度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F:
我感觉能做到的

楼主(2010-08-20):
问题已解决,用专用芯片做的,精度非常高,谢谢各位啊!

网友G:
什么芯片啊?兄弟..我也在找..

网友H:
才5%FS精度而已....用电阻采样就行了